LC并联谐振回路的通频带该怎么测

楼主(2008-04-04):
问一个挺基础的问题:
用扫频仪(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来测附图中的LC回路通频带,应该得到一个下陷的幅频曲线,示图中的3dB带宽是不是LC回路通频带??
(并联回路的幅频曲线是不是应该以电流而不是以电压为参数??扫频仪的输入输出阻抗会起到什么影响??)

多谢了!!

网友A:
-3dB

以中心频率的电平为基准

网友B:
扫频仪和电压表的输入输出阻抗关系极大。
如果扫频仪是理想电压源,你根本就看不到幅频曲线的下陷,完全是平直的。
测量这样的频率特性,务必保证输入输出阻抗与你所使用的实际电路完全相同。

网友C:
感觉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一般不用103做偶合,LC回路容易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