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没有这样的东西

楼主(2008-04-05):
请问那位老大用过RS485通信芯片,哪一款组成的网络的节点数达到256个,给推荐一下,我用的MAX487只能达到128个!谢谢!

网友A: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考虑加缓冲与驱动(中继)来进行线路隔离。

楼主:
不知道大家谁用过RS485网络通信

Rs485网络通信要注意什么问题啊?根据资料提示,有的485芯片可连接256个结点,难道真的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
MAX487

MAX487资料上说可以达到128个!

网友C:
256?这么庞大.

网友D:
那是理论数据你也用啊,我只考虑降额一半使用,

我用中继做的更多。

网友A:
看来,楼主不是多了解

RS-485有两个关键点:

1 接收器差模电平,大于+200mV或小于-200mV,代表0和1。总线空闲状态时,都要大于+200mV。-200mV~+200mV之间的电压,无效,如果存在,则可能出现“神经错乱”码。一些总线设置上拉电阻,必须以满足这个要求为前提。

2 接收器最少要有12kΩ的输入电阻。此为一个单位负载(1UL),总线驱动器最少要能驱动32个这样的负载。如果将接收器输入阻抗增加到24kΩ,那就是1/2UL,这样一来,线路上负载轻了,就可以增加节点(增加到最少64个)。你问的128个、256个节点,也是源于此。不过,请注意,这个算法并没有考虑上拉下拉电阻的影响,交流特性的影响,而是纯粹的直流推算方法而已,因而,应用中,如果不是很近、速率尽量低,都不太可能用那么多的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释疑解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么,当初为什么不用接收器输入阻抗大一点的标准呢?不清楚,但有一个道理是肯定的----输入阻抗高了,接收器的抗干扰能力就下降。这是不变的真理。以此为参考,就应该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低输入阻抗的线路器件品种。

楼主:
谢谢大家

中继器可以延长传输距离,但是如何增大节点数目呢?

网友E:
去MAXIM官方网站看看吧,TI等也多的是

    MAX1481-1486、3060-3062、3070-3089、13080-13089等都是,这样的问题用搜索引擎可以轻松找到答案,工程师必须掌握正确的搜索方法并了解业内主要供应商信息。

网友D:
有源中继可以扩充点数

网友A:
通讯技术版,去年有讨论过有源中继

很详细

网友F:
到SP485R可用于400个节点

到周立功网站上看下了:http://www.zlgmcu.com/Sipex/485.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