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CD二值化电路:)

楼主(2008-04-06):
这是个浮动阀值二值化电路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图中三极管那个部分主要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自己顶下

为了让高手看见:)

网友A:
二值化的基准。

网友B:
看不到图呢

网友C:
调节比较阈值

楼主:
:)

为什么要加个三极管啊?直接用电阻分压不可以么

网友D(2017-08-29):
看起来是个恒流源,在电阻R6上形成稳定的偏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