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三极管驱动LED,有个问题

楼主(2008-04-06):
这是51驱动LED的最简单的电路.
为什么工作后A点电压是0.79V.B点电压是0.69V.
B点0.69是正常的.I/O输出高电平点亮时.为什么A点被拉低到0.79V了啊.那IB电流就为(UA-UB)/R=16uA,输出电压被拉低是不是说明I/O口驱动能力不够啊.

楼主:
不好意思图贴错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I/O输出5V 减去VBE0.7V/R就是IB.但实际却不是这样.单片机应该可以提供10mA左右电流的,为什么它不给啊

网友A:
这种接法也敢工作?

网友B:
怎么不加限流电阻?

51驱动LED不必这么费劲,直接挂在P1上,加个限流电阻就行了

楼主:
这种接法也敢工作?

我自己做做小实验?为什么不能工作,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路过。 电压乱套了

呵呵。

经鉴定,万用表,正在打盹。

楼主:
IC主要由谁来决定的

IC的电流是由LED和CE的电阻决定的,还是由IB*beta值决定的.这图中IC大概有多少mA啊,是不是5V/LED和CE间的电阻.?

网友D:
51系列外拉电流只有-200微安不知道?

说明I/O口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E:
图中上边那条线是怎么画的?

挺漂亮的

楼主:
IC921帮我分析下啊

IC=IB*beta永远成立吗?
在我上面图中.怎么接能使我单片机I/O口也输出5V.
IC最大电流不是可以100mA了吗?这样不会烧的吧

网友F:
re

1. P1.0的上拉电阻多大(不要忘了加上拉)?
2. LED与9014直接串联没加限流电阻是不行的!

网友D:
先前讨论过,NPN不合理,直接换PNP三极管

网友G:
NPN 要在增加一个A点到VCC的上拉电阻,5K左右

LED不限流不能这样用
IO的高电平驱动能力去看看手册,电流很小,无法使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H: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样就可以,最好在基极到电源再加个电阻

使其更好截止,还可以提高管子耐压。以后作为标准电路使用。

网友I:
51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弱的啊,就是几十uA

在IO口上连接1K的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啊

那我想用NPN实现该如何.B极接个上拉?

网友I:
请看17楼的回复。

网友H:
楼主还没明白?

1、非要NPN不是不可以,如果仅仅是驱动发光管,不理会IO口的电平,将你电路中的基极电阻取消,加个到电源的上拉

2、如果你还想看到IO口的0、1电平,那就加个很小的上拉电阻,这个电阻会造成当IO口为低电平时,有个大电流流入IO口,消耗电能

3、理智的做法就是用PNP,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又可以让你看到IO口的0、1电平变化,并且,不用你多花1分钱

楼主:
哦感谢away和以上各位的热心回答

以前对三极管电路不太理解.各位的分析后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驱动继电器IB单片机提供不够还可以从上拉电阻那取得吧!这是现在对它的理解

网友J:
是得加限流电阻

是得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