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采获得负电源的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2008-04-07):
(无正文)

网友A:
像你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要用图2的办法。用图1是画蛇添脚

楼主:
re

那为什么在许多书里面讲到正负电源的时候都会用到图1的电路的而不用图2的电路呢,图1的电路主要应用在什么方面呢,这方面不太懂,请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B:
各有千秋

想想当你的电源不是电池时,怎么办?

楼主:
re

明白了,是因为电源不是电池而只是两端输出的直流电平时,没有办法直接从中间抽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