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管的偏置方法

楼主(2008-04-07):
  PNP管一般采用图1或图2所示的偏置电路,但如果偏置电阻大的话会对从A点看下去的阻抗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大的偏置电阻会产生大的噪声,因此希望采用图3所示的电路来偏置,这样偏置电阻就可以取得比较小。

  但是图3中PNP的基极电流(大约0.5mA左右)会不会对电源Vb充电,如果Vb采用稳压器(Regulator)的话稳压器可以允许输入电流就可以了,但是如果Vb采用电池的话这样可以吗,还是说充电电池可以普通电池不可以。

  谢谢

网友A:
没必要用个电源啊,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

要求更高点可加个稳压二极管。

在图A中,将两个电阻取得比较小,然后对地那个电阻并联一个电容,这样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源了。
然后在图中的基极上串联真正的偏置电阻。由于分压电阻比偏置电阻小很多,所以有电流流过关系也不大。

楼主:
re

  谢谢回答。

  你说的是不是下面的方式呀。这个我考虑过了,我觉得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Rb过大的话会产生大的噪声,另一个是Rb大的话会减小A点看下去的阻抗。

  之所示采用上面图3中的电路,是希望Rb很小,10欧姆左右,从而避免上面两个问题。

  那图3中的电路合理吗?

  谢谢。

网友B:
PNP管的偏置方法与NPN管完全相同,仅方向相反

3楼图中Rb不用都可以。
基极对地阻抗靠电容来减小。
3楼图中使用Rb的原因,是避免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过大(流经发射结),损坏三极管。
如果不希望用电容,可以考虑用稳压管取得固定电压,没必要使用两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