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某一位置碰到电位器会让输出继电器振荡

楼主(2008-04-07):
如图,调试中,当调到某一位置,只要金属小螺丝刀一碰到电位器会让输出继电器振荡。迟滞不够?还是什么原因?手感应?怎么消除这种现象啊?

网友A:
估计是人体感应到的工频交流信号经电位器输入到了运放。

楼主:
难道要在电阻后输入前加小电容

难道要在电阻后输入前加小电容

网友A:
我觉得

用绝缘材料螺丝刀(用废电路板自制),调好后不动它,就行了。
电路图中若干元件数值似乎不合理,运放输入端电阻要那么大干什么?

楼主:
回楼上大侠

是不合理,实际调时把他焊成0欧姆了,不过当省去这个跟随运放时就要这么大了。加了一个103情况好了很多,但实际中调到某个位置,不碰也会振荡!是否那时候3极管参数不对,导致没有完全导通所致?R8,R10换小点不知有无益处?

网友B:
可以将R7适当减小或者干脆取消。可以增加一个0.1uF的滤波电

网友B:
那估计是你的电位器接触不良了,是否是普通的三角型的电

这类电位器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特别是安装、焊接时受力时容易损坏。建议使用精密可调的多圈电位器或者直接使用固定电阻。

楼主:
是多圈电位器

情况不秒啊,振荡了,调成不振后,过了一会继电器又在那里噼里啪啦的间歇发作了。

网友C:
这种设计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是很不合理的

1、电位器中心头与电位器炭膜之间是滑动连接,调节的过程中电位会有波动,特别是使用时间长了以后。

2、调节的螺丝批会感应干扰电压

3、实际调节电压的应用中,一般都将一个电阻与电位器串联起来使用,电位器当可变电阻,并将中心头连到接地的一端,以避免干扰。

4、用于直流的调节,最好在电压输出端对地接个滤波电容。

楼主:
两组情况还不一样

两组情况还不一样,ADJ1那组就很干脆,不会起振。ADJ2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爱振。

网友A:
说到电路设计,控制继电器的电路还要用电位器调就不合理

控制继电器的信号,不大可能是模拟信号,要求恰到某电平动作,恰到某电平释放。即使是要求恰到某电平吸合,恰到某电平释放,也应该由电压比较器来解决。设计良好的电路,根本不必使用电位器,即使后面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变化很大也应该都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实际情况就是一个简单放大电路加比较器,甚至省掉了U2跟随器,此时R7为调节电位器的10倍,纯模拟,加电位器就是为了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可调。电位器之所以不窜电阻,是因为VOUT 1~5V,窜了电阻就怕调不到<1V或>5V  (VREG>6V)

楼主:
这里控制继电器的信号还正是模拟信号。

恰到某个设定点动作,回或不回滞某个点不动作。

楼主:
如果比较器换成358

如果比较器换成358,J1,J2跳成接地,三极管换成NPN bcx56,作为集电极开路,外接电源带继电器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D:
运放输入端加下拉

在运放输入端加下拉电阻,

楼主:
通报各位大侠

两组不一样的原因找到了,都是晚上干活,老眼昏花惹的祸啊,一组竟然电容竟然焊错地方了,在右边一幅图的R4,R7前加一103小电容,调试中就再也不出现某一位置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