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放大倍数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无正文)

网友A:
这完全由你自己根据你的电路决定。
例如:后级如果工作在大信号状态,为减少非线性失真应该加尽量深的负反馈,那么增益可能比较低,此时前级增益就要高一些。

楼主:
今天面试此问题了,被鄙视了,

网友B:
通常前级增益分配大点,可以减少噪声

网友C:
re

迷惑?
00大师,噪声干扰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前级放大倍数高,那干扰信号到达后级不是更大了吗?麻烦讲解,谢谢;

网友D:
现学现卖

如图所示:两级放大a1 a2,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一个总的反馈。
x1代表输入端噪声,比如输入失调电压
x2代表中间混入的交流噪声
x3代表输出负载的变化

则:x0=x3+a2[x2+a1(xi-Bx0+xi)]
可以化为:
x0=[a1*a2/(1+a1a2B)]*(xi+x1+x2/a1+x3/a1a2)

相对于xi来说,x1没有受到衰减,而x2 x3都受到从输入到干扰进入点之前所具有的正向增益的衰减。
所以,可以采用一个低噪声、高增益的前置放大级a1来抑制混入的交流噪声。

菜鸟拙见,请指教。

网友D:
图片可以到我的博客中去看

没办法,传不上去,不是故意搞炒作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