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实验结果.有些疑惑

楼主(2008-04-08):
上次的三极管电路太糟糕了.现在搭了这么个电路.数据如图所示. 问下away这样的电路能勉强工作吗?这样也可以看到0 1变化.灌电流也不大.
有个问题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为什么会慢慢变高.幅度不大.几秒种0.01V这样?

网友A:
变高没关系,可能是温度什么的影响。

1M电阻太大,有点悬,用100K。上拉电阻可以小点,例如4.7K。

网友B:
可以工作,但电阻数值似乎不合适。基极上1M电阻太大了,以至于三极管未进入饱和,建议减小到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33k电阻也有些大,不过还可以用。

楼主:
哦是的

这9014的beta比较大.有300多.如果换成小的beta值三极管估计就不行了.
现在灯也不是全亮 的.

看到三极管data sheet上说beta值有很大的范围.从几十到几百的,那同一个三极管beta值应该不变的吧.只是同一三极管如9014之间有差异吗??

网友B:
同一支三极管

其放大倍数也有变化,集电极电流不同,放大倍数可以差几倍甚至几十倍,其次是温度的影响。

楼主:
那怎么变化呢

随着集电极电流的增大.直流放大倍数是变小了吗?数据册上怎么不说明的啊

网友C:
三极管做开关用途

当IO为高时,为了使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从几十到几百都能可靠导通,设计时应该按放大倍数最低来设计。

一个产品不能因为换了一个三极管就不能工作。

也不能在生产时,让工人做测试来筛选,现在的人工费不便宜。

再说,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温度一变电路就不正常。

楼主:
做开关用应尽量使它饱和对吧

网友D:
为什么要用NPN管,用pnp不就行了

你用的是51单片机吧,灌电流才是它的强项

楼主:
我是做个实验

原来单片机的拉电流这么小,以前还没注意过啊.
我感觉差不多吧

网友E:
单片机驱动电流一般只有0.5~2mA

这个就是所谓的弱上拉

网友F:
用PNP肯定是行的,电路接法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