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频滤波电路怎么分析啊高手看看

楼主(2008-04-09):
这是音频滤波电路. 100uF和10K  470和1500p 组成高通和低通吗?

但是好象不对啊频率?
还有前后两个电阻分别是干嘛用的啊 267K和10K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了啊

楼主:
在贴一个

楼主:
可以贴图了吗?

我等了很久了

网友A:
都是紅x

网友B:
听说是图片服务器挂了!!!

网友C(2009-10-20):
音频滤波电路  很多实用的音频电路。

网友D:
:)前段时间我做的小功放也是截频的问题。。。呵,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