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问题BD682

楼主(2008-04-10):
当发射极和基极电压都是27V的时候,为什么集电极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三极管VBE>0.6V才能导通

楼主:
回复2楼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A:
三极管要工作

首先你VB-VE要大于0.6-0.7V吧.你两端电压都是27V,里面的二极管怎么导通

网友B:
三極管截至,CE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