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释一下供电电源

楼主(2008-04-10):
如下图所示:
为啥要加2个三极管组成如此结构,三极管工作在何种状态。

才疏学浅,请不吝教导!

楼主:
为何图片显示为X啊

百思不得其原因

网友A:
因为二姨很生气

楼主:
你也不能看到图?

网友A:
都看不到

网友B:
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C:
叉叉~好大的叉叉`

网友D:
先试试能不能发

两个三极管是并联使用,相当于一个三极管。
这是最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三极管基极经一个稳压管到地,三极管基极固定为稳压管稳压值12V。三极管发射极总比基极低一个PN结压降,为11V多。
三极管发射极串联100欧电阻,殊不可解。稳压电路应该输出阻抗越小越好,串联电阻增加了输出阻抗,降低了稳压性能。而且从串联电阻达100欧来看,用一支三极管已经够了,何必用两支并联?

刚才正在想为什么别人都看不到图而我能看到,看来二姨的脾气也是喜怒无常。敲了几行后,一点“发送”,死机!Ctrl+Alt+Del才活过来,活过来之后,敲的字当然不见了,图也看不见了。幸好还有点印象,故回帖。

楼主:
图片一出,高手maychang绷出江湖

“这是最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像把剪刀,直刺向我心窝。

模拟电路,稳压电源这一章应该详细讲了这一电路结构。

看来,我学艺不精啊。

24V输入,11V多输出,有13V的压降,三极管的功耗比较大,2个三极管并联是为了降低单个三极管的功耗;串联100欧电阻,是为了减小电流,从而降低三极管功耗。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E:
串联100欧电阻是为均流,降耗的一般串在c极。

串联100欧电阻 还有增加内阻 保护三极管的作用,28c43 pin7短路到地分析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请问楼上的??

单从贴出来的电路好象不能这样理解吧!!没有表明还有另一个绕组在启动后能给2843供电的!!

网友C:
现在市场上还在卖的线性电源基本都是这样做的~三极管在这里充当了有源电阻 通过控制基极的电压来改变CE间的电压

网友G:
LZ的经验有欠缺,R213太大了,与三极官的并联是矛盾的。

楼主:
没有额外绕组给2843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