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光耦的隔离电压

楼主(2008-04-1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瞬态的,菜鸟等高手中

网友B:
re

是指输入与输出极的交流耐压,耐压参数有相关的测试标准,具体参数可以参看相关光耦的技术参数!

网友C:
光耦的datasheet上一般都有注明

例如TLP421规定是5000V,工频交流有效值,一分钟,相对湿度小于60%,25摄氏度。10000V,交流有效值,一秒,油中,25摄氏度。10000V,直流,一分钟,油中,25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