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特征频率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04-10):
例如,某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微1G,那么是不是等于它的带宽为0-1Ghz。如果我用带宽为500Mhz的脉冲,它也能放大,是这个意思不?
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不用来代替做高速开关管呢?

网友A:
特征频率是指共发射极放大,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按楼主说的条件,可以放大,但放大倍数为2,而且其它条件都要是理想的。
可以用作高速开关管,不过这个高速也不是无限制的。

楼主:
又问

感谢maychang回复!另有两问
1、maychang所说的放大倍数应该也可以指直流放大倍数吧(教科书上说交流和直流放大倍数一般相等,不知高频下是否成立?)
2、按maychang所说三极管数据手册里的Ic-Ib曲线图,应该是指特定频率范围下的吧。(如果ft=1G,那么这个频率范围大概是怎么看出来,或根据经验应该认为是多少呢?)

网友B:
明明是500MHz了,怎么还会是直流呢……肯定是交流放大倍数

交流放大倍数和直流相等,那是指低频情况。频率越高,放大倍数越小,当放大倍数小到1时的频率,
就叫做特征频率Ft。

网友C:
俺是这样觉得

特征频率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晶体管的固有参数。对于LZ所说的超高频晶体管特性,一般厂家的使用手册(PDF资料)都有,可以查阅看看。俺觉得你要用1000MHz特征频率的晶体管放大500MHz的脉冲信号,有些悬。脉冲信号的高次谐波至少在10次以上,也就是说,要不失真的放大,放大电路的带宽至少0~5000MHz否则将会带来明显的失真。而这时电路已经进入微波电路的范畴,实现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A:
回5楼

6楼说得很清楚,你选择的管子用在你所叙述的条件下相当勉强。
另外,这种情况根本不必考虑什么直流。这样的脉冲当然含有直流成份,但对晶体管来说,不成问题。

网友C:
maychang老师是个热心人

嘿嘿,学习了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高手!

实在长见识,我辈要发奋图强,学习,再学习。。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也就是说要用Ft在5GHz以上的才可以

哈哈

网友(2012-11-12):
我还是个学生,目前还不知道晶体管使用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到它的特征频率;只知道它有电流放大作用选用时只要考虑它的放大倍数和一些极限参数。比如: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六个晶体管的是不是都只是为了简单的放大信号?望前辈指点迷津,不吝赐教

网友A:
11楼:
六管超外差收音机中,通常至少有一支管子不是纯粹放大。该管主要目的是变频,且通常兼做本机振荡。当然,该管也有一定放大作用。

“目前还不知道晶体管使用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到它的特征频率”
工作频率较高时往往需要考虑管子的特征频率。

网友:
谢谢指导!查了点资料,加上您的解释,明白点了

网友E:
要考虑特征频率的时候就是你要放大的信号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同时增益又要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关于收音机方面的原理书籍。。

网友F:
前面出了一点儿错
1.楼主是1M的频率,频谱带宽200M
2.fT是指β下降到1时的频率,不等于其电路在此时就没有功率增益了
3.作为宽带脉冲放大,会因两端增益差异太大了而不适用。
4.建议选用以开关参数表征的高速开关管会更好
188585901,你可以跟老T要

网友G:
6楼说的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