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6位或以上的A/D转换,能输入负电压信号谢谢

楼主(2008-04-10):
请推荐16位或以上的A/D转换,能输入负电压信号,谢谢
最好是串行输入,-2.5V~~+2.5V
ZSG1976@sohu.com
zhangsg@dma800.com

网友A:
你就不能加个2.5V的偏值?

把,-2.5V~~+2.5V变成0~5V?

楼主:
如何加偏压???谢谢

网友B:
最好是串行输入,-2.5V~~+2.5V??

串行输入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错了,是串行输出

网友C:
加入AD之前加个偏置电压.

网友D:
LT1605,不过是并口的

网友E:
..

关注
不是因为AD选型 是因为AD采集
加偏置电路可以 16位或以上的AD
0~5V就是 0.076mv精度
看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ad7400/ad7401/ad7683/ad7720/ads1202/max1178/max1179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公司的ad转换器件
ad7400/ad7401/ad7683/ad7720/ads1202/max1178/max1179
这些片子的共同特点就是16位,双极性输入,传输速度200ksps左右,价格相对较低

只不过还没有研究如何去用

还有就是我有10路信号要采集,这个多路转换开关也比较麻烦,好像cd4051只能转换8路

那位朋友有类似于这些芯片的用法,可帮我一把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D:
cd4051只能8路,10路的好象没见到过啊,学习啦

网友F:
.

AD7323可配置寄存器来支持+-5v输入

网友G:
!!

这样抬高电压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最近比较烦,电机发热,ad选型

新的设计刚开始,其中最关键的是这10路(-2.5~+2.5V电压)信号采集,ad选型(关键ad没怎么用过,只用过adc0809、tlc2543),现在要提高精度;

老的设计问题还要急于解决,步进电机串的电阻发热厉害;

还有其它的是,本周末准备解决电阻发热

接下来的半个月准备敲定新设计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继续提供好的方案

我会把我设计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发至此贴
供后来者参考
感谢rockzone、yemingxp、......等所有帮助我和关注此问题的所有朋友

网友B:
13楼,运放输出要被短路的

楼主:
哪位用过16位以上的ad转换器

ad7323是12位的,精度偏低

哪位用过16位,价格不高于80元?
贴来瞧瞧?

网友H:
ADS8320 还可以 100k 1通道 SPI 70左右吧

网友I:
ad622加偏置

通过仪器放大器加偏置

楼主:
哪位高手用过16位或24位AD转换,请指点

信号采集很重要,搞不定的话,其他的都无意义
哪位高手用过类似是情况
请指点
ZSG1976@SOHU.COM
ZHANGSG@DMA800.COM

网友J:
13楼的电路很强大很暴力~~

楼主:
准备采用ADS1258,大家给些建议

有用过的朋友,请给些建议,最好有实际用的图,放大部分、注意哪些问题等
谢谢

网友K:
怎么看不到下一页的东西?

网友L(2013-09-04):
去下载个ADI实验室电路,第2集,里面的第128页有例子,正负10V都可以输入。另外还有个296页的变成正负2.5v输入的例子。

网友M:
推荐凌力尔特的LTC1867,有八路AD采集口,用两片即可。加偏置就是用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