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电压范围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如下图所示,为运放LM324的部分资料:
可以看出,LM324可以单电源供电,电压范围为:3.0 V to 32 V 。
假如现在该运放的供电电源为+5V,那么,请问该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是多少?能超出+5V的范围吗?

问题的类比推广:
类似的,在运放中,其输出电压能否超出其供电电源的范围?

非常感谢!

楼主:
RE

因为数次图片上传失败,所以再次上传!

楼主:
RE

唉,上传再次失败!没办法,等等再上传吧!郁闷!

网友A:
不必上图了

“在运放中,其输出电压能否超出其供电电源的范围?”

不能。

LM324用5V供电,输出最高大约可以到2.5-3V,与负载电流有关。

网友B:
当然不能超出电源电压的

rail-to-rail也不行的.也到不了

网友C:
轨至轨

轨至轨可略微上升一点。

楼主:
RE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这种问题教科书上怎么就没说?

楼主:
RE

是啊,我在教材上也没找到呀!

网友E:
看手册上都最大摆幅

再理想的运放,最大输出电压都小于电源电压,手册上有相应测试条件下的最大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