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8-04-11):
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有什么优点??
主要是和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ellipse等比较起来~~~

谢谢

网友A:
新手试着说说

首先,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与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ellipse等不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无限增益多路反馈只是有源滤波器总多拓扑结构中一种,其他还有Sallen-key、状态变量滤波器、双二阶滤波器等;而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ellipse是实际滤波器逼近理想滤波器的几种近似算法,有无限增益多路反馈Butterworth滤波器或无限增益多路反馈chebyshev滤波器……

所以,要是比较的话,也是无限增益多路反馈与Sallen-key、状态变量滤波器、双二阶滤波器等拓扑结构相比较;或者,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ellipse几种近似方法相比较。

曾经也搞过有源滤波器,也说一下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滤波器的优点:返相端输入,失真较小,另外元件灵敏度要求也比Sallen-key低。

四种近似方法的特点:
1、巴特沃斯:通带最大平坦性,但是过渡带衰减不够陡峭,而且其阶跃响应会产生上冲或波动,所以不适用于处理脉冲信号;
2、切比雪夫:通带有起伏,但是过渡带较陡峭,常用于AD转换器前的抗混叠滤波器,阶跃响应同样会产生上冲或波动;
3、椭圆:也有称为考尔滤波器的。通带起伏更大,而且衰减带也有反弹,但过渡带最陡峭;
4、贝塞尔:也有称为汤姆逊(Thomson)滤波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阶跃响应的波动最少,所以适用于处理脉冲信号,但是过渡带最不陡峭。

菜鸟拙见

网友B(2008-09-20):
请问楼上

有没有,设计高阶Bessel带通滤波器的方法。
要求就是可以实现的。
什么书上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