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

楼主(2008-04-11):
电容C1被充电到电压U. 然后接到电容C2的两端进行对其充电. (假设C1=C2)
直到稳定时C1、 C2 的电压应该都是0.5U,但是两个电容的能量都只有0.125C×U^2,C1、 C2 能量加起来只有原来的一半,剩余的能量到那里去了?

网友A:
发热了,发射...

网友B:
发热了

电容也是有阻抗的,充电时有电流流过,也就会发热了啊。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有讨论过,好长的一个贴子~~~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