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CLASS AB和CLASS D??

楼主(2008-04-12):
怎么区分CLASS AB和CLASS D??
一般从参数上怎么能看出来,比如从这些方面,
Output Power (W)
 Efficiency (%)
Dynamic Range (dB)
 SNR (dB)
 THD+N (dB)
 Pos Supply
Supply Current
到底什么范围的事CALSS AB,
什么样的范围是CLASS D 的,
谢谢请各位大哥大姐给小弟指点迷津!

楼主:
帮帮忙啊~~

各位大哥大姐,都帮帮我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都帮帮我噻

网友A:
CLASS D主要是效率比较高

网友B:
既然看了datasheet,上面必有说明

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C:
效率上能够直接区分

不同的型号具体的值不一样,但只要找上几个D类和AB类的规格书对比一下,心里就比较有底了。

网友D(2011-01-27):
D类功放的静态噪声很大,静态时喇叭的电流声比较大。

网友E:
电流声大在各类做的不精致的功放中都有可能存在

效率应该是区别最大的指标

网友F:
AB类功放效率低于D类功放,也就是功耗大些,所以通常AB类没有D类输出功率大,另外在同等级别的产品上,一般AB类的音效品质好于D类;电路上好像一般D类功放都不需要外接反馈,AB类需要外接反馈,也可以透过这个反馈电阻调整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