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一个常识问题.

楼主(2008-04-16):
电容中的耐压问题.如果一个钽电容耐压是16V,那我最高可以加几伏的电压.

CBB电容都用在什么场合下的.它有哪些优点呢??网上说漏电小.那一般的电容漏电大概多少啊

网友A:
看看你的“电压特性”了。

很稳定,没有突变什么的,用到16V都没问题。

如果用在变压器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至少有一倍以上裕量。

楼主:
耐压要比实际电压高一倍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