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关于DA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用的是MAX5307 八路 12位DA转换器,可在我没有传数据的情况下,有的输出不为零,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手册,上电默认状态是什么

楼主:
一个关于DA转换的问题

片选都没有选中它,可是八个输出有的输出为零,有的在参考电压附近,有没可能DA坏了?

网友B:
你找一路输入数字量看看输出电压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