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光电路12A可控硅负载1.5A发烫厉害??

楼主(2008-04-17):
做了个调光的板,使用ST公司的BAT12,最大电流12A,可使用带个1.5A的负载它就发烫厉害,如果是5A的负载温度直奔100多度,不就就会OVER.

请教有经验的大虾,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看是什么封装的?

1.5A如果压降1V就有1.5W,对无散热的小封装,发烫是正常的。

楼主:
使用TO-220,加了散热片了的

使用TO-220,加了散热片了的
就是没有办法最大功率吗?
12A的可控硅连500W也达不到?
市面上为什么有些调光开关能做到600W甚至1000W呢?
郁闷啊!

网友B:
问题是:多大面积多厚的散热片?

网友C:
如果不是散热片太小,就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一定的发热是必然的,但不需“变态”的散热。

网友D:
先说说你的片子是多少钱买的,就能判断出发热的原因了

先说说你的片子是多少钱买的,就能判断出发热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