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信噪比公式:SNR=(6.02*N+1.76)dB是如何得来的?

楼主(2008-04-17):
谢谢

可以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吗?

网友A:
书上没有?

楼主:
好像没看到

都是直接给出一个公式拿来用的~~~

楼主:
SNR=(6.02*N+1.76)dB

这个公式好像还是理想ADC(只考虑量化噪声,INL,DNL,其他噪声为0)不考虑其他噪声时候的公式~~~

楼主:
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篇**“Taking the Mystry out of the Infamous Formula”
详细讲述了ADC中的噪声,以及噪声的抑制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网友A:
ADI有一个

原来kenand吧,翻译过的。

说的是欠采样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在均匀线性量化、输入为满幅正弦交流信号前提下的

中间是+号,主贴中的式子是错误的。

楼主:
感叹一把,AD要考虑的参数还真是多~~

SNR
SINAD
INL
DNL
SFDR
THD

网友C:
你考虑的太多了

楼主:
zjp8683463 不同意你的观点

在高精度,高分辨率,低噪声的数据采集与电子测量设备的设计中必须考虑以上的参数~~~~

网友C:
RE

没必要,因为ADC这样的东西达到一定"级别",参数上都差不多.

高精度,高分辨率,低噪声的数据采集,主要看分辨率和噪声就可以了.精度不是靠ADC来保证的.ADC要保证的是线性度、分辨率和噪声。

不过你从数据上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差别很小,只要看他们是什么级别的就可以了.只有学校和搞理论的人才会特别关系和计算这些数据。这些数据的差别远不如一个电源来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