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搞什么鬼 过零检测?

楼主(2008-04-17):
这个LM311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用这个参考电路做过零检测何如?
小弟外语很烂,看不懂
向大虾 请教
在同相端还弄两电阻 不明白!

网友A:
原理上是没有问题

只是不知道输入是否需要保护

网友B:
同相端还弄两电阻 ,分压啊 单电源工作,我也不明白

网友C:
上面写着MAGNETIC PICKUP

网友D:
用做放大的单电源工作运放都需要将虚地电压设在中点

网友E:
既然是过零检测,就得有正有负

这样做,不但是偏置,也是保护。

因为磁头的出来的电压,有正有负,而引脚的电压又不能超过电源电压+0.X伏。

网友F:
难道通过漏磁检测开关电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