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相对便宜的高速光耦?

楼主(2008-04-18):
TTL输入,12V输出上升,下降沿大概在100nS以内

网友A:
这个可以吗

6N137,极常见的一款高速高速光耦。

楼主:
电压只有5V,我要求15V

负载端供电电压需要15V以上.

网友B:
Avago

http://www.avagotech.cn/products/category-detail.jsp?navId=H0,C1,C5231,C4945
相关链接:http://www.avagotech.cn/products/category-detail.jsp?navId=H0,C1,C5231,C4945

网友C:
串口用么?

速度挺高啊

楼主:
5楼的:驱动用

PWM驱动用
多谢4楼的.选了HCPL-2201,安捷伦的,iC921推荐那个似乎有类似型号,不知道价格怎样.星期一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