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双向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08-04-18):
要做一过零检测电路,我把220直接变成68V
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是不是还要整流 啊?
再接一电阻分压,然后点亮LED ,然后一上拉电阻
变成TTL脉冲,送CPLD,但是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不知道怎么计算,
请教一下大虾。
小弟找了一些资料 和DATAsheet 没有怎么说清楚,我也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后级的三极管的电流是一定的,导通的时候?

网友A:
电路没有错

楼主:
4.3K

R1用 4.3K的话
(68-0.7)V/4.3K=15.6mA
是LED导通的典型值
Pr1=15.6*15.6*4.3K 不足 0.125W
是不是选4.3 K 然后 1/8 W 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变压器其实可以省掉的

光耦也可以用一个,输出的上升延和下降延都是过零点。

楼主:
请问当导通的时候LED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刚刚仿真了一下 怎么LED两端的电压是30 多V 我感觉奇怪的很
资料上说的是1V左右 ,还是要买回来元器件 自己测试吧

网友C:
又画了 两个

又画了 两个 ,我只要一个周期之内 上半部分导通就可以了
这个我送个 CPLD 产生PWM信号 就是以这个信号为基准的了
我不知下面两个图是不是正确的
请教一下大虾 哪个好 这几天都在弄过零检测了

网友C:
又一个

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