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2008-04-18):
各位老大:
   请问AD转换器件看那个参数,可以看出其可以采集正负电压?
是否有双极性通道就可以了?数据手册是英文的,请老大最好能给出中英参数!谢谢啊!!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

请各位老大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A:
搞电子的至少要能看懂英文的Datasheet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提供正负电源引脚的AD一般都支持负信号输入

网友C:
~~

正负只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点来说的,不知道楼主试过把AD的GUN接一个负电平V-,

Vref接一个正电平V+没有~~~,反正我是没有这样搞过,你可以试一试嘛~~~

输入电压范围在“V-~V+”之间,然后软件在换算出测得的电压~~

嘿嘿~~~~~~

网友D:
广告

7楼的广告很大。

网友E:
这广告太长了,我滚了好久的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