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orcad中实现精确仿真

楼主(2008-04-24):
问个问题,我画电路是,调用的元器件通常在orcad/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的元器件并不是实际的具体型号的器件。有的时候即使仿真结果正确,但在搭实际电路时还是要调整很多很多地方,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换不同型号的器件试试(因为不同型号的器件,有不同的参数)。所以我在想,如果最开始就选用实际的器件进行仿真,那岂不是方便的多(就像protel,直接调用厂家的器件一样)。但怎样实现这种想法,我还不清楚,请大家多多指点,在这谢过了。

网友A:
本来就是可以的啊……你可能没选对型号罢了

楼主:
能再具体点么

能再具体点么。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看了手册后初步确定了芯片,或是器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在画原理图时找到他们。比如,我用准备用stne555n,这时搜555*,但只有555b/anl_misc  555c/anl_misc  555alt/anl_misc 而且都是在orcad/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面,并没有我想要的芯片型号。怎么才能找到呢?指点迷津啊~~(protel中就清晰多了,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库。用的时候一调就ok了,orcad中没有类似的检索么)

网友A:
555用来仿真一些数字功能还可以……

这种器件本身离散性比较大,想用它来产生一个精确的振荡信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