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无负载输出的电位?

楼主(2008-04-24):
电流源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输出有电位吗,怎么得到该电位呢?目前市面上有没有直接测量电流源的限流开关呢?看到TI,Maxim等都有电压源的限流开关,但就是没有找到直接对电流源的限流开关

网友A:
理论上是无穷大

对应“电压源的限流开关”应该是“电流源的限压开关”

对应“电流源的限流开关”应该是“电压源的限压开关”,这个你见过吗?

楼主:
???

to:awey
    不太理解。你用过tps2046b吗?这个东西就是对电压源的限流器件。不知道能否转化应用直接对电流源进行检测、限流。

网友A:
既然是电流源,电流是不变的

就像电压源一样,电压是不变的,你不能对电压源限压,只能分压,
同理,对电流源,你可以分流,而不是限流,能限流的就不是电流源了。

对电压源来说,断开负载,电压源的电压不变,
而对电流源,断开负载,电流将为零,电流源已不存在。

楼主:
限流开关

哈哈,awey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受益。想想因该是我描述的有问题,其实我想要实现的应该是侧重开关的功能。接负载后检测该恒流源电流值,如果其电流大于阈值就要切断该恒流源。因为恒流源输出电流有几种量级,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怕接错而多自身设备的保护措施。

网友B:
分析的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C:
LZ

无负载时就是开路,也就是0电流,那么此时输出+端的电压就是电流源电源电压

楼主:
如果串电流表呢

这时候输出端电压呢?万用表测电压时是高输入阻抗,测电流时表头是不是有分流电阻啊?

网友C:
电流表内部是有一个小电阻做采样的

网友D:
tree2000zz 看来没有拆过万用表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尤其是数字表的10A档,就是一根够粗的锰铜线,非常明显。

楼主:
准备搞破坏了

一会就去拆个万用表看看哈
re:7楼
  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不尽然,比如拿这个图说话,在没有接负载时只能确定3端与2端的电压差是恒定的,因为浮地所以没法确定其电位吧。但经过电阻上的电流是恒定的,接了对地负载后其电压也就一定了。

网友D:
7楼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11楼的图,根本也不是恒流源,输入接地,负载接另一个地,这是什么?

楼主:
不理解了

对于上面的图,如果该器件是个三端稳压器或者稳压参考源,其输出不就是恒电流吗?怎么就不是恒流源了呢?我觉得是,如果对输出端进行电压跟随处理稳压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
更正!!

11楼图中输入应为+15V电源!!!

网友D:
这次还没有完全改正

“+15V电源”说了,该电源的负端哪里去了?

楼主:
接系统地

电源的负端接系统地。这样在器件的2脚与地之间不论接入多大的负载都不会影响其输出的电流值吧?

楼主:
似乎也不是

好像接的负载也不能很大,输出是10mA电流,如果接1k电阻那负载端的电压就有10V了?也许输出电压还没有10V呢。应该有输出电流值和负载没有关系的恒流源实现方式吧

网友D:
还是重画图吧,系统地在哪里,只有你自己知道

首帖就错了,谈“电位”毫无意义,应该是“电压”。awey 没有追究。

11楼的图,有个前提,预先假设7805的2脚电流为零,只有2脚电流为零,才是一个电流源。但实际2脚电流不为零(LM317电流比7805小得多,所以LM317更近似电流源),所以你那个电流源是相当近似的,而且负载电阻越大误差也越大。
不过这个电路,7楼所说仍然成立。负载开路时,输出两端电压就是你的电源电压15V。

楼主:
看图

再看看这个,看有什么漏洞吗?REF01输出10V参考电压,opa111为低噪精密放大器,在此做跟随。
maychang 你说的假设7805的2脚电流为零,这是不是器件本身类似于漏电流的一个参数呢?还有,负载开路时,输出两端电压就是你的电源电压15V也不是很理解。如果负载断开,那么该器件的输出没有参考地,输出两端电压就是输入的电源电压,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D:
既然用了运放,就没有必要守着7805不放了

运放在此只是跟随器,增加输入阻抗,并没有充分发挥运放的作用。
还是把你的要求说清楚,需要多大的恒定电流,最大输出电压,电流的稳定程度,负载是否必须一端接地或电源的一端。另外,“接负载后检测该恒流源电流值,如果其电流大于阈值就要切断该恒流源”也要说清楚,你发的图并不能实现“切断”。

楼主:
这里没有实现切断功能

我要三种量程的恒流输出:0~1mA,1~500mA,500mA~3A.这个图打算实现0.5mA的恒流输出,输出电压没有具体要求。电流的稳定度要高,电流值波动在1%以下。在此,跟随的运放是为了稳定R?两端的输出电压在恒定的10V.10mA的恒流源也打算用这种方式实现。另外再想做个3A的恒流源,稳定度要求一样,打算用功率放大器来实现。回头传下图,大家帮忙审核一下 呵呵
切断电流的功能是在检测部分想实现的,这里相当是个模拟器,提供电压、电流等信号:)
maychang 能解释一下7805的2脚(地引脚)电流为零的问题吗? 假设使用7805的话

网友D:
问你的,你不答

帮什么忙?

楼主:
不好意思

maychang 我过于关注地脚电流的问题了,没有回应你全部的疑问,sorry!在此我想将负载接地,以此形成电流回路。至于负载,其实这只是个模拟器,提供出恒流源,之后引到另一个设备直接用设备测了。小电流直接用电流表测,大电流进行I/V转换,通过测电压来算电流。就是在另一个贴中我提到的问题。在测试回路中会引入大约2~3欧姆的线路负载电阻。不知道我这次有没有全部回答了你的疑问

网友E:
理论。

电压源有个条件(不可短路)
电流源有个条件(不可开路)
1楼的问题只是表面问题,
但作为一个电压源/电流源的产品
1。电压源,输出电流不可能会无穷大,
2。电流源,输出电压不可能会无穷大,

电压源现在一般都有短路保护了,

电流源(我还没用过,只是想:)一般都会有开路保护了。

所以:电流源电源(产品)输出开路不会出现电压无穷大,只会是产品的输出最大电压值。-------有个上限值or没有电压(带检测负载功能)。

网友F:
恒流源输出端开路

在理论上在是一个矛盾:
恒流---意味着无论负载如何,总有一个恒定的电流;
开路---意味着无论端电压多高,电流恒等于零.
这就像短路一个恒压源的输出一样的矛盾.

在实际中,将出现两种极端情况:
要么开路电压足够高,击穿输出回路,维持恒流输出---开路条件破坏;
要么输出回路绝缘足够强,输出开路电压接近极限---恒流源因饱和而失效.

也可能出现一个中间状态,即输出电流既不为零,也达不到恒流值.

楼主:
谢谢各位

通过这个小问题,学了不少东西。基本上做了下扫盲工作,以前很少接触模拟电路。很向往,感觉也很深奥。希望在这里能学到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