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通道的选择开关

楼主(2008-04-24):
一路输入信号,供给后面6路放大器,用开关进行选择,要求此开关电容很小,请问跳线和拨码开关哪种寄生电容更小一些呢,还有更小电容的选择开关吗,谢谢

网友A:
这点电容也有影响?是高频的?

网友B:
嘿嘿

拨码开关小一些,用焊点焊死了,电容最小,不过估计不会这么搞吧?

楼主:
不是高频的

不是高频的,但是我的输入信号会首先通过一个1pF的电容转换成电流,选择供给后面的六路积分电路,这个1pF的电容是个精确量,如果选择开关的电容很大的话就需要把寄生电容也加到1pF里面去。

网友C:
哪种选择开关寄生电容都有1pF这个数量级

另想办法吧。

很怀疑,频率不太高的话,如何用1pF电容将电压转换成电流。

楼主:
刚才实际测量了一下

选择开关寄生电容大约如下:

贴片拨码开关:0.14pF
跳线        :0.19pF
插装拨码开关:0.23pF

刚才说错了一点,不好意思。将来会输入一个方波,取它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实际上就是高频信号,上升沿经过一个电容到虚地点,就会输出一个冲击电流,这是用来模拟探测器输出电流的。

楼主:
经过如上测量

决定还是选择贴片的拨码开关了,这个的寄生参数还是比较小的。

3楼说用焊点焊死是什么意思呀,把开关两端短路吗?谢谢

楼主:
再提供一个参数

上面提到的三种开关闭合之后,会有大约0.11uH-0.12uH的寄生电感,大家设计电路时如果需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1p……导线的寄生电容都不只了吧

网友B:
嘿嘿

LZ的测量设备,那是相当的厉害了! 老厉害老厉害!

能测试到 1% 个“屁乏了”的数量级!

网友E:
频率到底有多高呢?

楼主电路的工作频率到底有多高呢?
该有几百兆赫兹了吧

楼主:
那是隔壁实验室的测试设备

买来用来测量碲锌镉探测器输入电容的,这种探测器的电容在pF量级。

楼主:
其实高频的只是电路的一小段

电路原理参看下图,输入Vin是上升沿很快的方波(认为是理想方波Vin=A/s,A是幅度),由于反馈电阻Rf提供直流工作点,使得放大器负输入端“虚地”,于是流过电容Cc的电流是:

    i=Vin/(1/s*Cc)=(A/s)/(1/s*Cc)=A*Cc

转换到时域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冲击,因此高频部分就是电容Cc这一段,我前面提到的会影响的电容就是这个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