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波2.5K转换成电压,参数该如何设定(图)

楼主(2008-04-24):
(无正文)

楼主:
上图输出回发生震荡如下图 (黄色信号)

上图输出回发生震荡如下图 (黄色信号)
2为红色信号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哦

楼主:
3 红色是输入的PWM 波 .1 黄色 是输出的波形

网友B:
c1成了正反馈.

1:C1改到R2,R3节点与地之间.
2:滤波时间常数小了一点,R2,R3改100KR.

楼主:
原来是想先积分 然后在微分 这样调节 快一点

原来是想先积分 然后在微分 这样调节 快一点

网友B:
矛盾呢,欲速则不达.

你把PWM 频率改到25K,速度快,纹波也小.
你难道想搞硬件PID?

网友C:
电路没错,是典型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参数选择很重要的,不能随便取的。

取消R4,将R5短路,会改善稳定性,但增益将变为1

楼主:
是的!

我搭了两个相同的电路,其中有一路是好的.

网友D:
增益不能超过3

当C1=C2时,由增益的传递函数解出,通带增益必须小于3,才能使系统稳定工作,不产生自激。

网友B:
我在protel里做了仿真对比,结果

C4虽然使调整快一点,害处也不少,还出现了超调量,稳定后的纹波也大了,可以说提高响应速度牺牲了某些性能。还不如把频率提高10倍,时间常数再缩小5倍,这样调整又快速,稳定后的纹波又小。

楼主:
把三极管去掉 在把参数修改如下后 效果好多了

把三极管去掉 在把参数修改如下后 效果好多了

楼主:
好象是 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不够,在占空比为10%的时候

好象是 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不够,在占空比为10%的时候,波形上冲 和下冲的Vpp太高了

网友C:
试试这个参数:

网友E:
应该使用BUTTEEWORTH型低通滤波器

具体参数要根据BUTTEEWORTH展开式进行计算.不能随便乱配.

去看看运放书,别乱搞.

网友C:
我上面说过,参数选择很重要的

同一个电路,不同的参数,特性相差很大。
楼主的应用,适合采用BUTTEEWORTH型低通滤波器

楼主:
TO 14楼 忘记说了 输出电压要在0到10V变化.

TO 14楼 忘记说了 输出电压要在0到10V变化.
所以 14 楼   的Ra rb 的参数不行啊!!!

楼主:
输入的信号是3.3V的PWM波 占空比0%到100%输出电压为0到10V

输入的信号是3.3V的PWM波 占空比0%到100%
要求 输出电压为0到10V的直流

网友F:
从2楼波形看,PWM频率与调制波频率相差仅7~8倍

这个比值太小。要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将PWM全滤掉而调制波没有损失,滤波器阶数要相当高才行,才能够将载波频率成份衰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最好将此比值做得大一些,这样滤波器容易做。

楼主:
14 楼发仿真结果如下图

14 楼发仿真结果如下图

网友C:
是我搞错了,截止频率应该很低才对

14楼图的截止频率是8KHZ.出正弦波了,哈哈....

楼主:
那能不能给个合适的电路啊!?

那能不能给个合适的电路啊!?

网友B:
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着?

你觉得哪个PWM->VOLT的效果好,速度,纹波,超调量..
在同一频率下BUTTERWORTH滤波是要比普通2阶RC滤波响应要快,但是不如
提高载波频率后用2阶RC滤波效果好.

网友B:
少了个图

楼主:
恩!在实验下.

恩!在实验下.

楼主:
如果载波只能提高到5K!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果载波只能提高到5K!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用的公用时基.如果提高载波的话,程序改动太大了.

楼主:
修改参数后.响应时间 太长了.郁闷啊!

网友E:
你混乱修改参数当然不行

2个电阻2个电容这个4个参数是相关连的.确定截止频率、滤波器类型和其中一个就可以算出其他3个。

象你这样乱选,什么类型的滤波器都不是。

楼主:
按照书上算出来的参数 用上去波形更不对啊!

按照书上算出来的参数 用上去波形更不对啊!

网友F:
楼主瞎碰各元件数值

你就是碰到明年也好不了。
很怀疑9楼和12楼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