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系列输出电压问题!着急中!

楼主(2008-04-24):
产品小批量生产了,有一问题困扰着我!    (电路图在二楼!)
现象:
(1)当U1的Q0脚输出0时,B点即Q0脚电压为1.3---1.4V,A、B之间的电压为红外发射管正常压降1.3V左右,流过R1的电流约为33mA。
(2)当U2的Q1脚输出0时,D点即Q1脚电压为0V。

问题:
(1)同样是74HC595某输出口输出0,为什么输出引脚的电压差别如此巨大?
(2)U1的Q0脚输出0时,电压为1.3---1.4V,是否会损坏74HC595?(输出低电平只保持20uS,周期为2mS)。

参考:
图中的R1之前有人用33欧姆,系统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完全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当U1的Q0脚输出0时,B点即Q0脚电压为1.1---1.2V,A、B之间的电压为红外发射管正常压降1.2V左右,流过R1的电流约为30mA。

下图是595的参考手册中输入输入电流部分

楼主:
电路图

楼上发的是74HC595的手册。
下面的是电路图!

网友A:
计算结果不对。不信用示波器观测一下看看。

楼主:
回3楼!

手上没有示波器,苦恼中......
1楼提到的各点电压都是在74HC595的输出口保持低电平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得的。

另外我做过这样的测试,让U1的Q0以2mS为周期,间歇地保持低电平,低电平保持的时间为1.9mS,总共工作了8个小时,最后U1没有损坏...
尽管做了粗略的测试,还是不放心。
望高手继续解答!

网友B:
电流太大了

U1输出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放大区,功耗很大,有风险。手册上 Iin < 20mA !!

如果你的发射功率不够,可以考虑两个LED串联,电流控制在20mA 以下。

网友C:
楼主你帖出来的参数是极限参数,晕~~~

是器件不损坏的、无性能保证的极限参数。

楼主:
怕怕怕!

灌入595 I/O口的电流已严重超过手册规定......

别人用33欧姆的R1,灌入595 I/O口的电流为30mA,已经严重超标,但批量产品也正常运行了一年多,我用22欧姆的R1,电流为34mA,不知道能否挺过一年质保期。

to:张一刀
两个LED串联是各不错的主意......

网友C:
数字逻辑IC的输出电流,最好设计在5mA的范围以内

现在三极管这么便宜,加个驱动能加多少成本?

网友D:
应该说坏不了,这么大个元件,热量散得掉.

我理解,它的Iout=35mA是指输出35mA时电位还符合TTL标准,不是说超过一点就容易坏,
既然在最严酷的条件做了测试没坏,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回!!

回awey:我接手的时候,PCB也定好了,改改元器件还行,修改线路就不太好和老板说了。

回t.jm:但愿如您所说,总算有一个安慰的声音了。

网友E:
电流不一样,输出电压当然不同了。

楼主:
欢迎00来捧场,帮我分析一下会不会损坏595.

网友F:
-0.5~7V等,看上去确实是极限参数

吸入电流大,口的压降也大

网友D:
见过一些产品连限流电阻都省掉,

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IC驱动不行,靠IC内阻自限流呢!

网友A:
应该还是符合TTL低电平定义的(也就是小于0.8V)

不过现在生产这类芯片的厂家多如牛毛,你买到不符合标准的也没有办法。

所以各个大厂在datasheet后面都会附有测试电路。可惜人们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买回来就用,不出问题就懒得细究……

网友B:
灌电流

"...我理解,它的Iout=35mA是指输出35mA时电位还符合TTL标准,不是说超过一点就容易坏,既然在最严酷的条件做了测试没坏,可以放心使用...."

错误!!   Iout 指的是输出高电平的电流。要看Iin才行。

楼主:
继续困扰!!

网友G:
楼主困扰什么?

 t.jm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不会烧芯片,但输出电平不能保证。
这么办吧,R1用33欧姆,要是烧了,让 t.jm 赔你,烧一赔二。要是没烧,你请 t.jm 吃饭。如何?

楼主:
回maychang

嘿嘿,您都来捧场了那我就放心了,打赌的事情就免了吧,我对诸位牛人的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另外,我嫌发射功率不够才把R1由33欧改为22欧的。因为线上增加了工作量,老板为此还在耿耿于怀...再改回33欧的话估计老板更冒火...

网友D:
OK!大的请不了,拉面人人有份!

楼主:
呵呵!

拉面受欢迎

网友D:
我是看准了,车费超过拉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