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04-24):
图示电路目的是用来检测过电流,当负载达到5A以上时,电路输出为高电平报警,5A以下则为低电平.
但目前手上只有LM258和TLV27L1,用LM258做实验,结果失败,一直输出为高电平.
请问各位,适用这种电路的运放一般有哪些参数选择需要注意? 哪些运放适合此类电路?
THX!

网友A:
下端电流取样好象不太好做,可以考虑TI的INA168

楼主:
仿照opa335

说实在的,我这个电路结构是仿照OPA335 做的,由于我只是学习的,无法向TI要样品.OPA335价钱也实在是太....1.25$/100u, INA168就更贵了,2点多美刀

网友B:
将R5、R6换成10K,5、7脚间加个2M的电阻

网友C:
电流采样电路最好是用仪表运放

电压比较器电路应该使用迟滞比较器,电流很可能在5A附近抖动

楼主:
谢谢4楼,5楼.

问下awey斑竹, 在迟滞比较器中 R6 阻值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因为我准备把2V的参考电压通过分压电阻的形式把一标准的5V电压分压.

网友D:
迟滞比较器注意正反馈电阻就行了。

同相和反相端输入电阻不变

网友E:
建议Pin3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