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宽频信号幅度自动保持电路讨论(原理图)

楼主(2008-04-24):
DDS输出信号幅度是一个正弦包络线。随着输出争先波信号频率的变化,输出幅度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近期的设计正为此烦恼,在所设计的方案中要求产生0-12MHz的宽频,幅度稳定的正弦波信号(失真度在1.5%以内),采用的芯片是AD9834,但发现随着输出频率变化时,幅度变化很大。现在设计了一个幅度自动保持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发表高见;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案,也请赐教!谢谢!

楼主:
U1为宽带运放

楼主:
各位同行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建议找个信号发生器的ALC电路,照着抄,自己设计很头疼。

建议找个信号发生器的ALC电路,照着抄,自己设计很头疼。

网友B:
电路错误很多

楼主:
是的,这个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的电路

4,5楼能否提供一些AGC或ALC的集成电路?谢谢

网友C:
知道AGC可以……

上ADI,TI的网站看看有没有现成的单片方案。这年头再要求用三极管搭就有点为难了……

楼主:
找了个型号为MC1590G的AGC

死贵死贵的!一片的报价在50-255RMB之间,典型应用电路如下图。
TI和ADI找都过,没有找的合适的。他们一般提供可编程的放大器,这样我要设计一个幅度采样电路才行。

网友B:
不要把AGC理解成负反馈

AGC就像人眼的瞳孔,可在不同的光强下,自动调节瞳孔的大小来适应环境。

网友D:
参考文氏电桥振荡器中相关电路

文氏电桥振荡器对增益要求很严格。

楼主:
谢谢9,10楼

现在选定了Linear的方案设计。到时候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E:
现在确实很迷惑,恳请away班主讲一下,

AGC与负反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F:
负反馈是输出取样

后直接送回到输入,(反馈信号是原信号----正为负)
AGC是:输出取样后,经过合适的处理,判断等,再控制输入(或输入电路的增益)。(送到输入端/级的信号并不一定是原信号,也多数不是原信号)

网友E: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只是感觉AGC应该就是负反馈的,

如果他不是负反馈,那是正反馈更不该了啊.可能away的想法跟楼上的不一样,还想看看其他的分析.

楼主:
我的理解是可以看作一个减法器

我一般把AGC/ALC看作从输出端反馈的减法调整电路。当输出端信号信号幅度增大时,反馈到减法器的直流电平增高,输入信号和与反馈回的信号相减后幅度自动调整小;如果输出幅度减小,则反馈到输入端的直流电平降低,与输入信号相减后幅度相对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