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受到什么影响会发生变形

楼主(2008-04-25):
昨天调试一个视频放大电路  在外面调试正常
插到机箱上面  发现输出信号发生变形了
然后我跟踪测试 发现输入信号就产生了变形。不知道怎么回事。
信号波形正常是  同步头是平滑的直线,但是变形后的波形同步头是正玄波的形状   没数码相机 要不就把波形图给传上来了
大虾们给我分析下原因  先谢了

网友A:
信号受到了机箱耦合电容的影响了吧 最好加屏蔽盒

楼主:
好像不是 我把机箱给拆开了 就留下一个插板

先谢谢楼上的 zgl7903 我把机箱给拆开了 就留下一个插板 然后测试还是一样的毛病.这种情况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受电容影响吗?

网友B:
可以加个下拉电阻试试看

楼主:
上图

原理图如图所示,输入信号进入运放都没上电没处理就发生变形了,麻烦高手给指点下,

楼主:
补充

直接测Vi,发现Vi就发生变形了  我没上电 上电后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C:
你的R4,R5,R6组成了一个衰减网络。输入阻抗是56欧,衰减大概9分贝,楼主在调视频放大器,特性阻抗应该是75欧,所以你的输入没和你的设备匹配。而且你既然做放大器为什么还要衰减那么大呢。
还有,你的C4和前面电阻构成了滤波器,这个也可能对你的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虾 找到原因了 是输入和输出地由于有个电容连接造成浮地引起的

网友D:
抄的板子吧 呵呵

楼主:
回楼上

9楼: 抄的板子吧 呵呵
板子是自己做的 自己设计 从原理图到PCB 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因为我刚毕业  这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个东西
走了很多弯路 也出了很多毛病
到今天才算完整出来板子

自然激动了

网友E:
很厉害

楼主是在考我们吧?

楼主:
菜鸟一个

菜鸟一个   还请大虾们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