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4-25):
由于一款测量装置的产品受各方面条件的约束,可能需要使用电位器进行调节测量精度。
模拟电位器在高低温和运输过程带来的很多弊端。
最近查看了一些数字电位器的使用,方法觉得可行,温漂之类的还能接受。现在就是因为数字电位器需要到模拟部分来进行调节,就拿最简单的I2C接口的数字隔离器来说,这些数字信号到模拟端可能会对测量造成一些干扰和影响。
不知道在这个方面需要主要点什么东西。
我想过使用一个双向三态门来控制数字信号,因为我数字隔离器可能只需要调节一次到两次就固定了。
好像没有比如说I2C带三态输出双向缓冲器。LT4703好像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但是,用在我这里有点浪费了。

网友A:
同问,顶一下,呵呵

同问,顶一下,呵呵

网友B:
想隔离的话有光耦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C:
避免直接过模拟信号,一般没问题

网友D:
I2C 总线没法用三态门

它是 OD 输出, 输出为高时就已经是断开状态了
要断开也只能串两个开关 ( 模拟开关或MOS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