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负压、正压供电解决办法

楼主(2008-05-01):
(无正文)

网友A:
把输入电压写出来三,

还有上电,掉电对时序的要求.负载情况.

楼主:
to kliwei

要求的5V、 -5V 和-48V共地.负载很小就是电话机.上电,掉电对时序没有要求

网友B:
多做几路不就行了?

楼主:
请问怎么多做几路

请问怎么多做几路?不好意思,我是硬件方面的新手
在给的电路图中,-24V改为-48V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用DC-DC芯片来做

现在的DC-DC芯片的多如牛毛,呵呵。。

楼主:
DC-DC芯片

DC-DC芯片,能不能说具体些?  我百度了DC-DC芯片,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实现+5V到-48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