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共模电压微弱差分信号运放的输入端二极管如何选择?

楼主(2008-05-01):
高共模电压微弱差分信号运放的输入端二极管如何选择?

希望该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尽量小,正向导通电压尽量低,开关速度要求不高,信号的频率小于5k,请问有没有合适的二极管推荐。
谢谢!

网友A:
是怎样接的那种?

网友B:
去ON找吧,应该有合适的WWW.ONSEMI.COM

楼主:
BAV199L

在力源上找到一个BAV199l,超好用。漏电流非常低才几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