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法(图有)

楼主(2008-05-03):
(无正文)

网友A:
Q1导通了

当然是12v

楼主:
那后面那些电容有什么用的啊

网友B:
如果不是空载,不可能是12V输出

网友B:
12V_OUT的意思不应该是12V电压输出

而是来自12V电源的稳压输出

网友C:
一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法

dc加电 由阻容延迟使Q?导通到饱合 完成软启动 经rc滤波输出

网友D:
这电路以滤波功能为主,

还有就是电源隔离。

楼主:
IC921

这电路是给运放供电的,输出电阻怎么算的啊

NPN三极管的0.1uf电容有什么用的

网友B:
不考虑12V_IN前面的电路,可以这样估算

200Ω+PNP管的压降/输出电流

其中PNP管的压降,要考虑100kΩ电阻的电流是多少再估算出来。

-------
NPN管基极的两个电容,应该是一个主要高频滤波,一个主要针对低频滤波。

网友E:
电源滤波电路,200欧姆电阻是用来限流运放的

网友F:
这个电路主要用来滤波吧

网友G:
那两个三极管 = 一个二极管

加了有源滤波,后面又串电阻?哪来的电路?

楼主:
是一个运放供电电路

away请问下,哪部分电路是有源滤波,有源滤波不是要运放的吗??

串电阻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