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1微安左右的电流如何放大检测

楼主(2008-05-04):
请问0.1微安左右的电流如何放大检测,
还有就是电流型运放和电压型运放有什么区别
谢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流不必流过这个大电阻

失调电压偏置电流比较小的精密运放接成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即可。

网友B:
串连10K电阻 用4位半以上的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

楼主:
运放输入侧阻抗非线性,有影响吗?

我需要放大一个腐蚀电流,由于腐蚀内阻是非线性的,对后面的放大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C:
不知maychang说的电流电压变换电路怎么接法,请教一下

网友D:
你需要的是跨阻放大器

你可以参考各种前置放大器的设计 如硬盘读取通路或光电转换电路中前放的设计 由于需要检测放大微安级电流 需要放大器本身等效输入噪声电流很小 故共栅或共基型电流放大器不太适合 因为其等效噪声电流直接与未经放大的信号电流叠加后再经放大 信噪比会很差 另一个问题是你需要检测的电流频率是多少 是窄带信号还是宽带 这些都应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