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单片机的IO口切换不同的AD电压基准?

楼主(2008-05-04):
在搞一套自动测量仪表 如何实现用IO口对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进行切换?
采用继电器体积大成本高 采用集成开关担心影响基准电压的精度 不知道论坛的达人有什么好办法?
输入信号A:0~1V   基准A 1V
输入信号B:0~2.5V   基准B 2.5V

网友A:
模拟开关,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更好

既然楼主认为继电器太大成本太高。

网友B:
楼主是在做量程切换吧

不要用参考电压切换了,换个思路,在前端运放,用数控电阻调整放大倍数。
干脆直接用数控增益的运放也行啊。

网友C:
使用具有PGA功能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