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运放放大电路间的耦合电容如何计算?

楼主(2008-05-07):
用LM324搭两级放大电路,各级放大十倍,则级间耦合电容如何取值呢?

网友A:
隔直电容?这个凭经验吧

没考虑过,一般0.1uF或0.01uF
……菜鸟之言

网友B:
绝对可以计算。

根据最低频率、需要的阻抗(一般要求小于多少)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否则插入损耗太大。

楼主:
谢谢00.能否给个例子啊。

我看到一本书上有一个公式

c>=1/(20πR),不知从何而来?

网友C:
根据后级输入阻抗,再确定电容的阻抗(根据f),最终得出电

网友D:
容抗远小于后级的输入阻抗

网友A:
学习了

以前都是瞎蒙

网友E:
不要认为上面的就不是瞎蒙

--

网友F:
请 xfz 指出哪个是瞎蒙

网友E:
同相放大的话还好说

反向放大情况下,需要换个方式考虑。
具体情况,不想罗嗦。

网友E:
给大家一个参考

《现代电子电路原理与设计》 原子能出版社 张卫平 张英儒编著 p26~29页.

这本书在图书馆应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