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输入能不能接在同相端??

楼主(2008-05-07):
   今天做仿真的时候,发现把输入接在运放的同相端时输出电压为0,不知能不能把输入接在同相端,不能的话,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晕,不能乱接的。

网友B:

我分析了一下,接同相端的时候,VN等于VP而不等于0,而电容在充放电时两极端的电压是反向的,这样就造成输出口一正一负的电压重叠,导致输出电压为0.
仅供参考。

网友C:
俺好像在Proteus中仿真时可以接在同相端

楼主:

谢谢三楼的,已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