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流源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05-08):
在集成运算放大电路中一般用电流源来组成偏置电路,从而为各级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那么为什么用电流源来提供呢,电压源不也可以提供吗?采用电流源的好处是什么呢??
请高手指教,我是个新手,问的问题简单,请大家见谅!

网友A:
因为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

网友B:
集成电路中一般用电流源的目的是用它得到一个较大的动态

在IC中做一个晶体管比做一个大的电阻要方便。

网友C:
HWM所说精辟之至!

直接用大电阻会限制静态工作点电流,降低动态范围。用电流源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D(2013-02-26):
如HWM版主所言,使用电流源是因为集成电路里面做大电阻不容易,而且又为了在交流通路里面获得大的电阻,直流通路里面又不会影响静态工作点。电流源具有这个特性。

网友E:
楼上说的晶体管是电流型期间,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电流源可以和信号源并联叠加。
如果用电压源做偏置,前一级放大器的输出被电压源钳置了,后一级放大器就得不到有用信号了。
电流源的内阻为无穷大,不会影响前一级的输出幅度,只是叠加一个直流,后一级便得到合适的导通程度。

网友F:
除了教材上说的那个优点(直小交大),实际对具体电路还有进一步的考虑,比如要把MOS管偏置在弱反型区,只能偏置电流而不能偏置电压。所以IC一般都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