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转模拟量输出电路,请教

楼主(2008-05-08):
高手能给讲解下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么,谢谢

网友A:
away,圈圈 高手快出招啊!!:)

高手出招吧!:)

网友B:
说说:

V260将PWM信号整形,整成低电平0V,高电平Vref,因为MCU出来的信号高低电平的大小是不可预知的。
再就是RC滤波
运放阻抗变换,也可以不用,但会影响到后面滤波器的设计
再就是个2阶的有源低通滤波器,不过电路好像不规范。
三极管是为了提高运放的驱动能力,你分析时可以把它当成是在运放内部的。

楼主:
R211?

awey

对电阻R211不是很理解

网友C:
为什么RC是有源低通滤波器啊

网友D:
呵呵,这里是无源滤波器。

网友E:
看不懂U201-B是干啥用的?

楼主:
hehe,这个是产品的电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hehe,这个是产品的电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F:
pwm波先转模拟量输出

pwm波经过简单的三阶滤波成电压值,网上可以找到PWM当DA使用的原理,后面一级应该是恒流源电路。
滤波电路参数决定了电流输出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