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作放大器经验的高手指教

楼主(2008-05-09):
本人最近要参加一个电子设计竞赛,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可在放大器方面不是很精通想请教高人作放大器时注意的问题,或者给本人介绍一些资料,谢了..如果竞赛成功定会感激不尽

网友A:
还不如自己先画个图让大家指点呢

网友B:
放大器??? 放大啥????

网友C:
好好看看书

先好好看看模拟电子书,然后有什么问题再向大家请教,这样问太广了

网友D:
这样不着边际的问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吗?》

网友E:
放大器有成千上万种

网友F:
电子设计竞赛

  到 模拟技术  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电路图
  看看吧 这个电路性能还可以

网友G:
先学好模电

你参加竞赛也是为了提高自己,先看书,理论学扎实了.再在实践中提高.

网友D:
不赞同9楼

因为我感觉楼主首先应该学好语文,学习如何让自己的想法让人看得明白一些
其次才是9楼所说的学习模拟电路

网友H:
是哪种放大器嘛?

你是要哪种放大器嘛。大多数情况只是二种就能满足,1:音频放大器  2:控制放大器。找书看看就能做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的确有点模糊.12楼大哥说的对我作的是控制放大器,11楼大哥说的也对,本人语文学的不好,但是我又想这位大哥的理解能力也有问题啊.好!我说清楚一些,它的增益在80万左右,用来放大微弱电压信号,我只想让诸位谈谈心得,或者指导本人该看什么书,谢了...

网友I:
放大器类型太多

你做什么样的信号放大,是关键
---------------------
增益在80万左右,用来放大微弱电压信号

>>不小的难题

网友I:
作为学生,这个题目太边际了些

网友J:
具体点

交流、直流?
交流信号的频率带宽等,一点线索没有,谁给你分析

网友K:
不想打击新人

放大器不知,不要参加竞赛,学好东西先。

楼主:
补充

我想飞,才发现翅膀还没长好.本人最近没时间准备竞赛,那时想到暑假再全心的投入那时我不会问低级问题了

网友H:
是微波信号吗?

   是微波信号吗?要那么高的增益。还是你说错了:应是80dB=10000的增益吧。。如果是微波信号,建议你用MOS集成去做,分立的你们没有经验做不出来的。但如果是一搬的信号,建议你用TTL集成去做,分立的你们没有经验做不出来的。在科技书里找下吧[大书店]大把的实例书。

网友L:
80万,太大了吧

你算算输入输出,输出是10v的话,你的输入信号还没边呢

网友F:
回复主题:请有作放大器经验的高手指教

 应该边学边用才快,知识来源于实践!应该是放大交流信号吧!

网友M:
先成为理论高手,后成为实践高手

楼主:
谢谢

谢了  19/20楼的大哥

楼主(2008-08-30):
我做了一个100万倍的放大器

电路已经焊好,增益不少于100万被,但波形不稳上下波动.我想问的是如果741的直流电源纹波在0.7mv左右,会不会对放大波形产生影响.我用的是反向比例放大器.

网友N:
很强大

建议放液氮钢屏里工作,接个热敏电阻,跑个人去南极划跟火材,输出就有变化了

:-)

网友E:
蚂蚁太夸张了,后生可畏啊! 呵呵....

楼主:
各位大侠100万的放大器已经......

我做了一个100多万的放大器,在输出端的波形幅度上下波动。我调节输入整体波形随着变大变小。对了我用的是741反相比例放大器和滤波器结合的方法,中心频率2000Hz左右。我想问的是741的直流电压中的纹波是否会造成输出幅度变化?写了!

网友E:
说说输入是什么性质信号

如果是直流,你能做成功,那你就是神仙了。。。

如果是交流,频率多少,带宽是多少?要做成稳定的100万倍放大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楼主不妨将电路帖出来给大家评议一下。

楼主:
当然是交流了,频率是2000HZ的正弦波

楼主:
我使用的滤波器中心频率也是2000HZ的

网友O:
98dB,绝对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