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大电流,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08-05-09):
该N沟道MOSFET漏极continous电流75A,Drain-Source Voltage 75V,Pulsed Drain Current 250A。如图为一个单元,“无限多”并联。模组功率36KVA,已在南非使用。P,COMMON,N为三个接线柱。
现在该模组受主控板DSP控制其工作,现在COMMON端和N端都通过0.25(mm2)的跳线到DRIVER板,供其采样判断工作,再传回DSP板。暂时我也就知道这么点。
现在疑问是,COMMON端应该和P端电流一样吧?这里有多少电压?跳线传回去的是什么信号?现在这个上面是如何产生大电流以及是如何传导的?

网友A:
唉...

没有外围电路,哪来的电压、电流?
让人怎么分析???

楼主:
各位有什么看法随便说说

现在在用镁铝合金或铜做传输与导热,结构非常复杂。看了一点他的英文描述,我对现在这个FET大电流也不是很明确,把跳线部分接到板上非常担心

楼主:
外围电路没什么,重要就是这个部分。

那三个接线柱应该是接市电的,铜螺柱很粗的。DSP板控制充电,然后逆变回来,这是主要原理。

网友B:
估计是通过MOSFET导通电阻测量电压,再反馈控制吧

楼主:
他们回的邮件

The max continuous RMS drain current in each fet is 18.0A.
The overload RMS level (30 seconds) is 30.0A
The peak current (pulsed for 1 second and less) is 83.3A

楼主:
主要是PCB的问题

他们现在是全部放在铜块上的,是通过把FET的管脚全手工折了、剪了放好的.非常不安全。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掉手工作业提高效率,FET用的是TO-220AB的封装,D极大电流接到铜块上,现在不能剪脚了,但是他的3个脚还是的固定住放在PCB上,18A怎么上PC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