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v 电路图

楼主(2008-05-09):
各位帮忙啊 !帮忙设计一个精细电源,输出十挡的0-4.5V,有限流输出和短路保护功能,谢了 !

楼主:
对上面问题的补充

要求输入电压范围宽度为180VC--250VC,就是我们通常用的 220就可以

网友A:
精细到什么层度?

电流是多少?好多具体的东西都没有说。

楼主:
对问题补充

电流100毫安以下都可以,特别要求限流和短路保护就可以

网友B:
可以么?

变压器降压(或阻容降压)--整流---滤波---三端可调稳压电源.OK

网友C:
re

你这样的问法没人给你答案的
建议你最好自己设计下电路
让21的达人帮你鉴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