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功率放大器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05-09):
我用2030A做的,因为功率不够(单个18W),所以我把两个并联输出。结果单个工作的很正常,并联后就不行了,发热厉害,噪声电压超大。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这样提升功率的吗

楼主:
额?

那怎么办呢?

网友B:
个人观点。

两路运放输出端不能直接短路连接。
因为元件离散性决定了。两路运放输出不可能完全一致,不但幅度不一致,相位,也不一致,所以当不一致时就出了噪声。

楼主:
BTL?

本来是电压放大3倍,BTL不是变成6倍了?好像我把单路改成2倍放大不行啊

网友C:
用变压器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