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容藕合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5-10):
会不会移相,移动多少

不仅与该电容有关,更与电路中其它部分参数有关。

楼主:
假设电容后面接非常大的电阻

比如接运放呢?
谢谢!

网友B:
如果后面接 (不存在的) 无穷大电阻

不会移相
但后面接运放一定要加对地偏置电阻, 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非常大的电阻是不可取的

接耦合电容的目的是隔直,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必须充(放)电到电容两端信号的直流差值后,电容才能起到隔直的作用,如果电阻太大,RC时间就很大,则电路的稳定时间太长,很可能跟不上信号的变化!